[三星]
显示器通电亮3秒黑屏,在通电亮3秒黑屏,(黑屏有图像无光)

楼主(2016-11-20):
    哎,前几天收了台三星2243的显示器(22寸)。用了几天感觉屏幕会闪,不是完全闪黑,就是一下亮一点,一下暗一点的这样闪,现在好了直接通电3秒灯管灭了,在通电亮3秒又灭,故障就是黑屏,灯管通电亮3秒黑屏...(黑屏有强光看屏有显示,就是灯管不亮)这个问题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怎么检测(测试了300V  12V  5V都正常)求大神们指导,先谢谢了下面是图片:

网友A:
如果这是三星的,那这个高压变压器可能是坏了

网友B:
先测高压  再测灯管

网友C:
用灯管试一下电源板,看还会不会黑

网友C:
感觉像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D:
这个一般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E:
基本上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F:
看一下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G:
先测下灯管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改高压板,这个板变压器也容易坏。

网友H:
测一下灯管看看。上次修过一台ACER也是3秒黑。后来发现灯管漏电。

网友I:
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J:
用的久了也该换灯管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是三星的,那这个高压变压器可能是坏了

找了块22寸的屏,接上在无黑屏,感觉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高压  再测灯管

高压怎么测试 ,用万用表测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用灯管试一下电源板,看还会不会黑

找了块22寸的屏,接上在无黑屏,感觉是灯管的问题,但这灯管怎么换?难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灯管的问题

我想灯管的问题,因该不会亮吧,他是亮了一下又黑的,怎么感觉是电压稳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是变压器坏了

求变压器怎么测试,测试电源板那个位置,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是灯管的问题了

你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课灯管怎么换呀

网友:
我找了一块22寸屏试了,不在黑屏了,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灯管和高压板

看一下灯管和高压板,看了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测下灯管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改高压板,这个板变压器也容易坏。

我测试了  300  5  12V 电压都没问题,因该高压也没问题吧,怎么测试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一下灯管看看。上次修过一台ACER也是3秒黑。后来发现灯管漏电。

灯管漏电怎么处理直接换灯管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灯管坏了

可灯管怎么换呀,听说要撤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的久了也该换灯管了!

用的久了,难道灯管只能有几年吗,而且还是三星的品牌的

网友:
楼主怎么还觉得三星的质量好吗?
LCD灯管也就五,六年的寿命.|幸运的十年,还能用多久?i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找了块22寸的屏,接上在无黑屏,感觉是灯管的问题

没有换过就送修,三星的屏,很容易烂。

网友:
换高压板吧。

网友:
用通用板的单灯高压板点吧,一根根点亮排除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的问题就换灯管就好啦

网友:
亮下就灭   不是灯管就是 高压条

网友:
找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上面的灯管断线了

网友:
测灯管  灯管好的换高压  就是背光问题嘛

网友:
你可以找快破的屏练手,随你是拆屏换还是两边剪开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找了块22寸的屏,接上在无黑屏,感觉是灯管的问题,但这灯管怎么换?难吗

你搜一下“于超”版主的帖子,有一个写的非常详细的换灯管的教程贴

网友:
上套通用的高压和驱动板 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想灯管的问题,因该不会亮吧,他是亮了一下又黑的,怎么感觉是电压稳不住

不,你错了,灯管问题是会亮的,然后灭掉,是正常的,证明不是所有灯管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灯管怎么换呀,听说要撤屏

网友:
先测试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估计是保护了。

网友L:
三星显示器很多是高压变压器坏,
这个可以用单口高压板来测试每一条灯管,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你确定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你搜一下“于超”版主的帖子,有一个写的非常详细的换灯管的教程贴

哦谢谢,我马上搜来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不,你错了,灯管问题是会亮的,然后灭掉,是正常的,证明不是所有灯管都是坏的

哦,现在知道了,确实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三星显示器很多是高压变压器坏,
这个可以用单口高压板来测试每一条灯管,看是不是灯管问题。

哦  我用了一块屏测试了,另一块屏测试灯管没灭,因该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哦,现在知道了,确实是灯管问题

你下次不要用屏测试,可以从坏屏里面拆灯管(白屏 有线的那些),做测试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哦谢谢,我马上搜来看看

不客气哦,那帖子我看过,写得很详细的

网友M:
一般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变压器坏的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般是变压器坏了

可我这个不是,是灯管问题

网友:
可我的这个是灯管问题,要是变压器坏了就简单了

网友N:
高压板坏,灯管坏

网友J:
测一下灯管看看灯管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N:
高压板坏,灯管坏

后面检测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测一下灯管看看灯管漏电。

后面检测是灯管问题,只有换灯管了,现在已经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