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222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11-20):
拆开测量5V12V电压正常,开关有3.3V按下变零开关正常,论坛下了几个程序刷了不行。后来发现调低5V供电后可以开机,就改了下电路,串了个二极管故障排除。至于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板不值得花太多时间去研究。

MCU程序

网友:
基本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旦愿机长久

网友A:
不见串二级管图呢?

网友:
驱动板要罢工了!不会坚持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见串二级管图呢?

红圈那个二极管

网友:
驱动板上的供电有问题,楼主误打误撞,但愿机长久。

网友:
调低电压还能开机 好神奇 ?

网友:
你刷了底电压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