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2.0关机变重启经验分享

楼主(2016-11-20):
客户拿来说是关机会变重启,留下马上点亮测试,BIOS清空不行,看来只能刷个BIOS先,还不行看来只能查图纸了,没找到只有IO图纸,先测SLP_S3,发现关机后又会变为高电平3.3V,正常为低,难道IO又给桥-PWRBTSW高低高信号,关机测没跳变,桥出毛病了?后插了个USB键盘测试U口有没有问题发现居然不能用,USB3.0可以用,问题出来了马上打值,正常,后看到一个类似的帖子,ga-b75m-d3v  r1.1关机变重启,usb2.0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431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灵感来了,实测UR4的确不正常才700多欧,换上整机正常了,不会重启了,故障解决

网友:
副上BIOS,亮机备份

网友:
仅供参考,基本类似

网友:
IO8620E,方便大家测试

网友:
总结,出现这种问题估计是南桥检测设备不正常造成南桥处于非正常关机状态,导致重启自检一样,希望大师指点

网友:
UR4位置图,分压3.3v

网友:
USB OC影响 好经验

网友:
我把3.3V直接加上,搞定,谢谢楼主。

网友:
{:4_128:谢谢分享 不错的经验

网友:
USB_OC的这个问题有点像华硕的USB分压检测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