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星显示器S22A300B驱动板上是六角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6-11-20):
一台三星S22A300B显示器,接DVI没信号显示图像,接VGA有信号显示图像,拆机发现驱动板上DVI接口旁一个六角管爆开了,已拆焊下,

后来查了相关电路图的原理是这样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六角管,它起什么作用,想从哪里主板上可以拆个旧的元件用,淘宝上有卖吗,希望大家帮助我看看这是什么配件,

网友A:
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保护作用的,,,

我想知道是什么型号的配件

网友:
找个驱动板,dvi接口旁边很多都是通用的。

网友:
我一般不搞维修的,没有驱动板,只能网上买个配件,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或去找家电维修的拆个配件

网友:
防静电保护二极管,可不装的.

网友:
放静电的钳位二极管。

网友B:
防静电的吧,直接拆掉看看

网友:
这个可以不装的   或者找别的驱动板处的六脚代换

网友:
钳位 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静电的吧,直接拆掉看看

图上不是拆掉了吗,装上去接DVI信号也没显示画面

网友C:
防静电的,你看下vga接口旁的那个,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静电的,你看下vga接口旁的那个,是一样的

是一样,但他们都说不装这个元件也能用?为什么我接上DVI就没显示,

网友:
这个可以不装。。联想的就都这样

网友:
型号 在上楼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还有这个是可以不装的  不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