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PLUS挡 31 代码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11-20):
主板型号:F1A55-V PLUS

故障:之前为无复位,复位灯常亮,检测之后发现是时钟芯片的故障,换掉时钟芯片之后出现跑马挡31代码不显示,时钟有多次换过,故障还是一样,

另外一个诊断卡提示是这样的:

量的各项供电如下

内存供电:

CPU供电:

还有一个在CPU旁边的供电,不知道是不是叫核心显卡供电?

桥供电?总线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有点混搭,

桥第二个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卡, 声卡, com口芯片都有拆掉过,IO跟时钟有换过, CPU都有换过,之前故障为无时钟, 换掉时钟之后跑马挡31 . 第二个诊断卡曾出现过提示,主板超频等字眼,BIOS也有刷好多个,都是在论坛下载的, 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有好几块没有修好(有提示检测键盘控制电路故障, 有提示检测CMOS电路字节,), 不知道是不是华硕的一个通病,

   论坛有没有什么大神遇到过这类问题, 求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有这个板子能亮机的BIOS发一个出来也行,论坛 里的BIOS刷了有的不跑马有的跑乱码, 有的刷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论坛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双11都过去, 难不成你们还在忙着剁手 、、、、、、、

网友:
论坛的大神你们在哪里,这里十万火急求助~~~~~~~

网友:
华硕822排阻通病,不妨查查.

网友A:
看下小电池是否有电,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小电池是否有电,是不是拉低了?

电池没有拉低,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有拉低, 3.3V

那么USB后面接口的供电如何?

网友C:
如果实在不行,只能对着桥干一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在不行,只能对着桥干一炮了

还没到那个地步, 一般很少去干桥, 一旦干了, 就会报废

网友:
ps2    usb的供电查查看 像是档在外设上面了

网友:
不用内存开机试试跑什么码,还有注意一下CPU周边的电阻有没有氧化。

网友(2017-08-02):
我也感觉是华硕通病来的,你试一试82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