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640p不开机

楼主(2016-11-20):
今天接了台hp的机器不开机 有三五v换了EC 也没用。。。。。。。。。。。。
不开机

网友:
换了EC没用就查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按开关EC相关脚位有高低电平跳变吗?桥的RTC电路查查.

网友:
桥的RTC电路查查

网友:
根据图纸跑线路吧

网友:
这个就得慢慢查了,EC 电压 时钟 复位 BIOS 参与开机不,都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