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Z-1569首发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20):
     机器:戴尔
     板号:DARM6CMBAC0
     故障:无待机电压
     维修: 话说现在电脑维修真是比纯净水还淡,好不容易来几台机想不多花时间修也不知道这些时间用来干嘛,今天我们来看一台案例少有的或者我发现好像没有案例的机器。
     话不多说直入正题, 机器条件正常就是没有开启电压 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想法一样查ALW_ON这个开启信号呢?其实有时插电的瞬间是有1点几伏的电压出来的,所以我的想法是后极有东西把它拉低了。于是我把ALW_ON到的地方全部都拆了还是不行 难道是EC吗?可是已经出来电压了呢。思考中。。。。。
     谁叫哥们我现在时间多呢,没事看看时序玩玩吧,说不定有新思路叱。 发现这里还有个3.3V_ALW_ON,难道这个是要先出来的吗?大家看第6幅图,正常来说这个电压在未开机之前是由线性5V上拉控制的,所以一插电也应该就有的.那们还是回到原来的第4幅图,后极的话现在只有THERM_STP#这个信号没查了, 想必大家也想到了,我的选择是把Q28直接拿掉,机器正常开机了。

网友:
温控拉低3.3V_ALW_ON,不错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看下 下次遇到 在量下具体 的

网友:
今天郁闷了 只搞了一个

网友:
温控拉低了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温控有问题那么风扇不会影响吧?

网友:
我也感觉不是温控问题

网友:
应该是管子不良拉低的

网友:
温控芯片出问题了  也是日常修理的一部分

网友(2017-06-09):
直接了当  呵呵

网友:
原来是温控引起的,楼主维修好细心

网友:
这是新款的机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