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TDD-LT2 V:0.3 BIOS 和找BIOS芯片的跑线过程 和 默认跳线位置

楼主(2016-11-20):
说到这块板子,我真是长见识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BIOS芯片座,一开始我从头到尾没有找到BIOS芯片,以为这个板子的BIOS程序是在IO里面,后来我修了一个宏基的E5-511 板号是LA-B211P,发现这个笔记本的CPU和这个台式机的CPU管脚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型号不一样,笔记本上的是SR1ES  台式机上的是QWF1ES 由于我没有这个台式主板的图纸,于是就参考这个笔记本的图纸,然后按照点位图找到了对应的连接BIOS芯片的点,然后就跑线,一路跑到一个看似想变压器的一个东西上面,用手抠开上面的盖子,里面竟然是25Q64,啊,长知识了,然后我把这个台式主板上面的各个跳线的默认位置都拍下来了,各位朋友在维修的时候可以参考。
最后是这个台式主板的BIOS程序,如果有些朋友分少,可以直接加我QQ索取 1444197961  请备注:“索要BIOS固件”
这里声明一下哈,给各位管理看的哈,本论坛上有3个BIOS,但是它们的板号都是版本0.1的,我这个板号是版本0.3的。该固件本论坛首发!!

W25Q64F_20161120_BTDD-LT2 V0.3.zip

BIOS固件

网友:
为了找这个主板的BIOS芯片在哪里 我坚决的把CPU拆下来了跑线 学习就是折腾的过程~~  下次朋友们再遇到这样奇特的芯片座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去扣开它了

网友:
哈哈 还有这种非主流 没遇到过

网友A:
这个座子吹下来收藏得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你这个板是不是工厂测试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座子吹下来收藏得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你这个板是不是工厂测试板呀...

就是在taobao买的全新的联想主板,也许是老板发货的时候没有注意  当时购买的时候是想组装一个低成本的小电脑,后来就手痒痒想拆开研究研究备份一下BIOS,然后就发现这个奇葩的座子了,哈哈  也许是工厂测试的时候焊上去的吧,或者这个V:0.3板号的板子都是这样的,这个转换座比编程器上面的弹簧座要小的很多很多,可以把我编程器的那个弹簧座子换了,嘿嘿

网友:
这芯片怎么还套个壳。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BIOS座子很好,应当留下来自用

网友(2018-01-22):
这个BIOS座子是另焊上去的吧。厂家不会那么好心的吧。

网友(2018-05-13):
楼主这款板子的图纸有吗 能分享下吗急用

网友(2018-11-29):
感谢楼主,网卡接口附近近跳线插错会导致不过内存,刚刚按楼主的修好一个

网友(2020-04-17):
下载分怎么来的?

网友:
回一贴才一分啊?

网友(2023-09-13):
楼主有没有这个硬盘电源接口的针脚定义呢,谢谢

网友(2024-03-08):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