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独显

楼主(2016-11-20):
客户拿来 说显卡坏了  切换独显 开机蓝屏 请问这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显卡是易坏
查查显卡的各供电吧

网友:
先查显卡的 各项工作条件及 供电  确定得差不多干一炮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还是容易坏的,加焊一般能好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修得很多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吧!

网友:
这个显卡是0809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