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K42J 安装CMOS电池后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6-11-20):
今天接修一台华硕K42J 上电 电流0.03 几秒钟后自动跳到0.01    拔掉COMS电池过几秒自动上电显示一切正常,开关小板的开关按钮正常。这就日了狗了, 马上上论坛 找了大半天,终于有眉目了,EC17脚相连的排阻挂了 导致休眠开关第三角低电压。由于图纸懒得下载 直接拆了LID-SW1那个三极管 后一切正常,LID-SW1的位置在开关小板的右上方。。。。各位下次遇到这种机器  都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休眠开关是ASUS代工通病

网友:
算通病了吧  修了几个了

网友:
之前我也发过这样的机子的通病

网友:
这个案例很特殊!很容易误判BIOS.

网友:
休眠开关 很多机器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还好,搞定了就行啊

网友:
一般这种就是查EC条件

网友:
休眠开关 这个首先要排查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这是EC LID SW检测开关

网友:
ASUS的机器休眠开关坏,就会造成自动触发正常,用开关不行,之前修过到,修的满满的泪

网友:
  其它机器上也有修到过体眠开关的问题,有些拆掉就好,有些直接拆掉就不行

网友:
我只修过LID_SW#信号被拉低不触发的,没遇到过你这个拨了COMS电池还能触发的,一般休眠开关信号被拉低的话,怎么都不会触发的

网友:
LID会经常造成这种问题 华硕的喜欢坏

网友:
休眠开关华硕坏的多

网友:
排阻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