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插硬盘或者光驱 不显 修复

楼主(2016-11-20):
维修经过
0.8掉到0.45A再上1.05A不显
这个机器至少是二修本,显卡 bios 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换过了
看样子是个难啃的机器
先简单后复杂,不显示,先加焊显卡排除一下
南桥控制硬盘和光驱,又加焊了南桥,之前老的本子南桥疑难杂症南桥还是有虚焊的
焊完南桥后,居然好了,硬盘和光驱都插上了,都能显示,开机试了几次都没问题
然后报价说修了,上家特地的说多试试
这一试不要紧,又回到老故障了。
是不是5v供电的问题
找到u23 不亮的时候5v很稳定啊,不放心又直连了,还是不行
看电流掉到0.45 会不会是cpu供电的问题,看上家换过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了
仔细测量cpu供电的5v也很稳定,但是发现了惊天元凶
pr141  精密电阻 电阻上标识1r0  ,电阻中间黑了一截,正好是5v供电
换好之后机器修复

写本帖做下标识,论坛好多插光驱和硬盘不亮的没有修好,提供一个参考方法

下面好的bios
联想G430 LA-4211P REV:

网友:
5V供电限流电阻变大引起的供电不足.好理解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