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几个机器集合上传,大家参考用。大神掠过

楼主(2016-11-20):
修了几个机器,一直没好意思上传,现在上传还是以大家参考备用把说不定是通病呢。
1:b465c机器。不开机,大短路。烧鸡解决:pc90导致19v短路,烧机解决。更换.
2:b460机器短路,以为是乌龟壳和cpu烧坏谁知道不是,还算运气,看到有发黑发糊的地方,c683短路有阻值,公共点短路,就开始挖,一边挖一边测,终于挖好了。挖了个大洞。

3:华硕版号x555lp r1.1不亮机,刷bios亮机。

4:刚接到的三星rv411 版号ba41-01423a,开机一会就掉电,挨个测其他正常,cpu电压0.78v估计是正常电压。然后测到一个管子出0.4v给cpu,找到图纸点图是vddq1.5v给cpu和显卡的,电流到0.560。有的地方有之前进水痕迹,也在这位置。查到此管子由其他的控制,发现一个电阻r837 300k变成无穷大,找一个330k换上。电流上到1。4a到2a左右,cpu和独显的电流都上去了。

网友A:
虽然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但是也可以参考。

网友B:
感觉大短路太好搞了 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但是也可以参考。

感谢加分,巧了就遇上了。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大短路太好搞了 最爱

我也喜欢啊。不是多故障的好搞电,就怕遇到多种故障,坏了很多芯片,搞起来会非常累。

网友C:
大短就是捡到兔子了

网友:
楼主这几单都是捡钱的节奏,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不错,修出来也是要一定的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短就是捡到兔子了

不一定吧。有可能pcb短路。你觉得你有没有本事捡钱呢

网友D:
老板生意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生意挺好的

谢谢。努力就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