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楼主(2016-11-20):
待机正常,开关有3.3到0V跳变不触发,摘掉BIOS电池通电能自动触发一切正常,EC引脚上爬了一个虫卵,去掉后有轻微腐蚀,加焊了引脚,刷了bios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

网友:
查下EC的基本条件吧。这个也有可能EC到BIOS断线也有可能

网友:
谢谢了确实是断线了主板,已经修好了

网友(2016-12-23):
这个机器貌似电阻坏的比较多

网友:
华硕的好多都是腐蚀断线,比较难修,你修好,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