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70 不加电

楼主(2016-11-20):
联想Y40-70   用电池正常  用电源不通电 按下开关指示灯亮下灭掉   相当于  只能用电池的电   不可以用电源的电  机器在开机的情况下不可以充电  只有把机器关了才可以 充电   有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的吗 ?  求解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故障。

网友:
这种可能和充电电流检测有关系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吧    按不过隔离保护修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估计

网友:
最开始我也是怀疑  保护隔离电路  和充电那块   隔离管  和  充电芯片都换了  现象依旧!!!!     忘记回复大家了   是自己大意了   这个现象就是电源头坏了   他原本的电源头是时好时坏的   我换了一个全新的电源头     新的电源头跟他原装的那个电源头  有跟线是个反的   把它调回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