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开机代码档0d 0c 。疑似通病,碰到很多例了。

楼主(2016-11-20):
V星880GM-E41    开机代码档0d  0c。碰到这个问题主要测量USB口和键盘口的供电,正常5V,出问题的时候不够5V。可直接换供电管子。图中已标注!!

网友:
这种一班都是直接拆掉,短接1 8两脚

网友:
USB失灵或者是好是坏都是它引起的

网友:
通病来的,拆了直接一八脚

网友:
精英的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直接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直接短接的。

你是直接短接这两个管子?

网友:
这个帖子好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块,鼠键没有5V

网友B:
这管子怎么那么像esd防护呢。如果是。拆了 也不影响的。如果是usb5v转换管。0欧电阻连起来就行。但是不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管子怎么那么像esd防护呢。如果是。拆了 也不影响的。如果是usb5v转换管。0欧电阻连起来就行。但是不受控 ...

既然人家都已经试过了,就说明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1 8脚连起来

网友:
V星的板子这种坏的挺多的

网友C:
你拆了那里的,那里的接口就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了那里的,那里的接口就用不了了

还可以用吧,他说他修了好多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拆了,短接1.,8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有必要去找IC换上

网友D:
华硕坏电阻  技嘉坏三极管  V星坏八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坏电阻  技嘉坏三极管  V星坏八角。。。。。。。。。。。。。。。。。。。

你的通病总结的不错哦,都被你给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