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45不开机

楼主(2016-11-20):
联想L-IQ45拿来不开机,测了开机针没有电压,量电源接口对地阻值绿线为无穷大,这个应该是断线了,但是跑电路总跑不出来,我对台式机的上电时序有不怎么懂,特此请教一下师傅们

网友:
就是这个板子

网友:
既已知道断线,那只能慢慢跑了

网友:
就算绿线断线了 跟开机针没电压也没关系啊

网友:
短接绿线能上电不?

网友:
按步就班一个一个查 了

网友:
短接绿线能开机但是不显示还会掉电

网友:
开机针脚和绿线不是相连的,是开机针给IO触发信号,IO拉低PS_ON

网友: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没修好

网友:
去买一个小铜刷 捏再表笔的一端去刷元件 这样比较容易找到线路

网友:
疯马牛不级!!

网友:
那玩意很好用  小通刷

网友:
xi现在修好了,换了io

网友:
找个图 跑跑线啊

网友:
板号发上来,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图纸什么的,另外可以下载这个IO的图纸,看下

网友(2016-12-22):
我也修过这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