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独显,开机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6-11-20):
联想B305独显机器开机电流跳变到2.21A ,然后跳到1.67  就不懂了,内存换过,显卡加焊了,北桥也加焊了,各供电都正常,看电流跳变像是跑码了。有修到过的吗?给提示!!!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台进BIOS显示WAIT....   BIOS进不去,最后竟是南桥问题。。。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个,换的显卡,电流4.0左右亮屏,建议你刷BIOS试试,看看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测下显卡的小供电都有了不?

网友:
十台为八台南桥问题,直接台式机板拆个南桥换了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

网友:
吹南桥试试

网友:
我的  2.2不显键盘大小写能切  上次修了南桥 还没一个月 就回来了   该搞的都搞了  amd的机子没头绪

网友:
这个通病是南桥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电压全部出来了,刷个BIOS试下先

网友:
BIOS试过吗,,

网友(2016-12-20):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碰到一台,不过没动桥,感觉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还有你换个CMOS 电池试一下 或者测一下CMOS 电池的电压!

网友:
用风枪加热南桥试试。另外看看电池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问题多

网友:
南桥坏掉的多

网友(2025-04-04):
这么老的机器,配件都不好找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