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81L 停正在启动 进不了系统 也装不了

楼主(2016-11-20):
2003PE可以进,但认不到硬盘,WIN7和WIN8的PE都会卡在启动,用原版系统安装也是进不去,不知道哪问题了,机器只刷过BIOS,,无果,,淘宝问这板好贵啊,,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
是咋坏的,呵呵

网友:
cpu换过试了吗

网友:
用UEFI模式能否进?
排除硬盘及外设

网友A:
集成CPU、内存的吧。能亮的话先在DOS下检测一下内存吧。

网友:
干南桥 我去

网友:
卡硬件阿,拆光驱,拆网卡

网友:
声卡 网卡 无限网卡 光驱 键盘 触摸板

网友:
能登陆说明硬盘能引导,应该是驱动不能加载,按F8看看

网友:
裸板进PE 看看,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拆外设 一个个先排查

网友:
把硬盘去了呢,,,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祼板试一下

网友:
估计还是在卡硬件 和我们修的卡logo差不多

网友:
外设排除       先搞个南桥看看

网友:
内存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板载CPU,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CPU、内存的吧。能亮的话先在DOS下检测一下内存吧。

是的,,好的,,我试试

网友:
新款I5四代的,,桥是CPU集成的,板载呢,,,

网友: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刷过bios应该就是外设的事了把

网友:
这种肯定先排除外设啊 把外设排除完了 在动主板

网友:
有可能是CPU吧

网友:
先排除外设 不行就把板载的声卡 网卡下了 在不行 如果是独显可以试着断掉独显供电看可以亮机不 可以亮机就进pe试下 不可以就在慢慢查 显卡引起这现象的也有

网友:
我给你说,我台试机修过这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电脑是一个公司里的,电脑全一样,直接把好机器的芯片拔过来就好了,然后复制了一份刷回去了

网友:
u话挂了,遇到很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要大一些

网友:
先用裸板看看再说

网友:
最好先裸板 试试 应该是外设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外设都测试下

网友:
最简法测试,如果还会换内存,换U,换显卡,但换显卡前麻烦先看看电压正常不,各路电压哦。

网友:
外设拆了,,如果还是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B:
感觉像硬盘模式的问题呢
hnsylgj
这个SATA模式只有ACPI的 ,,没有IDE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硬盘模式的问题呢
这个SATA模式只有ACPI的 ,,没有IDE

网友:
外设的可能排除一下

网友:
我上次刚修过这个问题。忘记什么信号了。华硕的。。。EC旁边的排阻。

网友:
PE没问题 就是外设了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年头去哪里交换啊 发过去给你维修的吧
是啊,,发给他说再三跟他确认,可以给换出,,,发过去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你要求他一样的~!所以交换真的是坑爹玩意~!~!~!以后现在也搞什么所谓的交换了!~!,他们都是针对那些不懂的直接客户,从我们维修手上去的板他修好的机会也不大,,

网友:
bie de dou bu shang shishi 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