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

楼主(2016-11-20):
来的时候不开机,大短

CPU供电的铁壳短了,二组CPU一组集显一齐换了

开机正常,但有一路CPU供电的下管发热严重

二组下管D极的波形,19V的是正常的,发热的那组有30多V,驱动芯片,电感,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测试一下午使用正常,但问题是为什么D极会有30多V电压,而且下管发热严重,那位大神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现在修的少,不过修的不错!

网友A:
换掉下管的升压电容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掉下管的升压电容看看。

下管不需要升压电容,下管S极接地,G极大于4.5就行

网友:
铁管没换好吧,重新换5911和铁管

网友:
上下管一齐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遇见过  我以前修过一台 是因为我的铁壳换的是二手零件 换新的后就好了

网友:
没把CPU烧了是幸运

网友:
没烧u确实幸运,电池都没一点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管不需要升压电容,下管S极接地,G极大于4.5就行

打错了,我说的是上管。

网友:
这机器修好还是会返修

网友:
还给客户了,返修再说吧

网友:
坏铁盖的,我都是一组换

网友:
这机子太容易烧cpu修的时候一定注意

网友:
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下管G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现在这机器修的很少了       而且返修率挺大的  CPU也爱坏

网友:
技术不错 分析的很到位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