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不触发

楼主(2016-11-20):
ASUS K45VD,板号:QCL41 LA-8224P REV:1.0,拆机RTC电路有腐蚀,清理后,不触发,3 5V待机电压为2.86和5.12V,19V公共点电压已出来,量ACIN为3.8V,偏高,查其来源,为RT8205得到供电后产生的线性VREG3出发的+3VLP所供,量RT8205的7脚也为3.8V,更换RT8205后7脚电压降为3.3V慢慢升到3.6左右,看图上外围只有一个电容PC313,拆掉PC313后,7脚电压稳定在3.3V,此时量3 5V待机变成了3.3V和4.92V,怀疑更换的RT8205的5V输出部分有问题,换回原来的RT8205后正常。

网友:
线性输出端电容还是要装回去的

网友:
原机零件还是 要好点 在X宝买的 很多坏的

网友A:
也许2个RT8205都是好的,也许多吹几下输出就正常了,不知道你换回原来的8205后,看见输出正常就没再换回来了吧,没重新吹了吧

网友:
ACIN 3.8V好变态啊,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2个RT8205都是好的,也许多吹几下输出就正常了,不知道你换回原来的8205后,看见输出正常就没再换回来 ...

有可能上的那新的 就已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