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型号:X552MJ 版号:X550MD REV:2.0 1.8V低电压BIOS程序

楼主(2016-11-20):
品牌:ASUS
型号:X552MJ
版号:X550MD
用RT809F 加1.8vSPI转接板读取出来的
BIOS版本一个是201 一个是301  注意选择   301不能安装WIN7

板号X550MD201 .7z

X550MD 301.7z

网友A:
是单芯片的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单芯片的机器吧?

是的  没有桥

网友A:
上次我修一个X553MA 把我搞得要死 CPU容易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修一个X553MA 把我搞得要死 CPU容易死

这个机子也搞得我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也搞得我烦死了~!

上次那台是开机慢 刷BIOS后就一不触发RTC短路 烧桥 害死人

网友:
现在新款机器多数BIOS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啊

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2018-05-22):
谢谢楼主,不过亮机慢,有时候开机不亮机,我的是显卡感叹号,之前开机都正常,刷了这个就这样了

网友(2018-12-15):
我有一台机器,刷了N个了,加电不跑码开机电流到0.2几 各项供电正常,是BIOS的事吗

网友(2019-04-23):
已验证亮机,谢谢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