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 pro4不过内存

楼主(2016-11-20):
一块华擎b85 pro4的主板不过内存。刷了一下官网的bios复位不正常。一看是官网的bios的格式跟我们用编程器备份的不一样。只能找用编程器备份的bios刷一下试试了

网友:
这是想说什么?

网友:
找BIOS呀,编程器备份的BIOS

网友:
你测量的内存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论坛上没有吗   去某宝看看吧

网友A:
官网的BIOS去掉2K的文件头就可以了。

网友:
成功了还是没好,讲一半呢

网友:
你测量的内存,CPU,总线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编程器刷的BIOS行吗?能用?

网友(2017-10-28):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BIOS去掉2K的文件头就可以了。

不知道怎么去掉2K的文件头  大神给说一下

网友(2018-01-24):
这个简单啊,直接用winhex去头就行。  很多官网BIOS,自己研究下结构,一下就明白怎么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