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康佳电视机固件板号MV59XS03.S02 屏幕是 HV320WX2-262

楼主(2016-11-20):
收了个山寨的康佳,开始以为是驱动的问题,因为蓝色背景是有的,但是无图像,拆开屏幕才发现走线到COF上的玻璃被搞掉了一块,自然不通了,飞线搞定。、
顺便 提取了编程器固件,有需要就保存吧。谢谢大家
固件板号MV59XS03.S02  屏幕是 HV320WX2-262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这样都行,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A:
楼主,太牛了,你怎么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牛了,你怎么知道这个问题?

我是看网上说 京东方的通病,我以为是VGH电压没有到COF,拆开飞线的,没有想到拆开发现这个玻璃破的,不过26V VGH电压没有断,就 GND 等等6条线都断了。。。额

网友:
这么细的线也能焊呀,厉害

网友:
正好需要 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