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CIH81M主板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6-11-21):
插上电源线,紫5V和绿5V电压正常,F_FANEL上的开关针正极也有5V。求维修思路!(主板为联想CIH81M,无电路图,无I/O定义图,14针电源接口-----四黑,三黄,一紫,一恢,一绿,好像没有橙的3.3V)

网友:
找上电时序按着查

网友A:
IO什么型号的 连引脚定义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什么型号的 连引脚定义也找不到?

IT8602E,你找看!

网友:
好吧   没找到

网友B:
同求这个,谁有发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求这个,谁有发一个

你修好过没有,我遇过几块都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修好过没有,我遇过几块都没修好。

没有,资料都没有,引脚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资料都没有,引脚找不到

我也是。

网友:
按不触发的思路去查,不懂的话去百度一下!最好到迅维去学习一下理论知识!

网友D:
先查它的待机条件呗  说不准只是待机有问题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它的待机条件呗  说不准只是待机有问题了额

开关针有5V的.

网友E:
这个不是有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有保修吗

好像没有。国外版的。

网友D:
待机不只是说开关排针电压啊  RTC RTCRST# 待机3.3 RSMRST# 晶振起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不只是说开关排针电压啊  RTC RTCRST# 待机3.3 RSMRST# 晶振起振没

这个电源好像没有3.3V的橙色线.另外就是我量了晶振应该是好的.好像是有2点几V的电压

网友F: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也很不喜欢这种款式的主板 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也很不喜欢这种款式的主板 比较难修

拿给专业修板的修,5块修不出来一块.
有触发不显示,有不触发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也是不触发,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IT8602E的PDF,好苦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