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不开机,在75毫安归0,不停复位!!

楼主(2016-11-21):
iPhone6没安装上盖,按开机键在75毫安归0,不停复位,各路电压都出来了,但也是不断复位跳变,是什么问题呢,接USB不触发,是电源,USB管,还是CPU的问题呢,请各路大侠指教!!!

网友:
还有接电漏电10毫安

网友:
把usb管理拆掉看看还漏不漏电  或者换一个看看能不能刷机

网友:
usb管理拆掉,要不掉才能接着玩啊

网友:
先把usb管理芯片换掉试试吧,只能一步步排除

网友:
如果是你拆装过CPU,那就是你CPU没装好的的原因,或者是板上漏铜的线路绝缘没处理好。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看看背光灯IC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在求助,什么谢谢分享,一看就知道是灌水回复!

网友:
有用的东西值得分享啊

网友:
唉  难住楼主啦   楼主有没有修出来问题啊

网友:
你是拆装CPU之前就有漏电还是不漏电,漏电也解决漏电呀,在尾插打对地值呀看下USB管理是否好坏测ACC1和ACC2和PAIR1的4根数据和检测线总共7根是否有阻值 都有说明USB好的  在CPU好的情况在插上尾插连电脑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40MA-80MA之间归零,C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