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元器件烧掉了,有图不认识,求帮忙!

楼主(2016-11-21):
这个屏原来是暗屏,图中写1的地方升压保险烧掉了,我更换更大的保险后,正常显示,过1分钟后,2烧掉了,2是什么元器件啊?

现在是白屏,求指点,告知什么类型元件,大小

post_deleted

网友:
显示器上的真不知道啊

网友:
有可能是过压或过流电阻 ,电容

网友:
上面标示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应该是过流电阻。是LG的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过流电阻。是LG的屏吧

是LG的14英寸

网友:
你发的图上面2可以不装的

网友A:
图上1是个保险吧,你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
图上1的保险你可以找一张坏屏上的3.3V保险装上就应该可以了,应该主要就是2坏了引起的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1是个保险吧,你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1是升压保险,我用台式机显示器4A的保险管代替的,图上2,是个黑色的元器件,不装就是白屏

网友:
找个屏对下吧,看不清啊 。。。

网友:
升压电路有问题,会发烫,呵呵

网友:
一般这个都是升压那边的问题才会烧东西的。

网友B:
板上标的是va2  我猜想是不是应该有个va1  你看下啥

网友:
保险都烧了,估计别的还有问题的。

网友:
找个lg屏看看就知道

网友:
以前我看到VA2也懵逼了。。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我在想应该是 后级有短路才造成保险烧坏的

网友:
楼主换保险之前有测量后面吗?

网友:
升压IC换了额

网友:
你要告诉大家是什么液晶屏,好让有货的帮你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只有屏上面才有的吧?没见过

网友:
楼主换保险之前有测量后面

网友:
断开后继试试会不会烧

网友:
1,你要就想知道VA2是什么,就找到VA1,VA1没烧吧?
2,个人感觉是个电感,板子烧成这样,你看一下电源芯片吧

网友:
电宽保护

网友:
估计你的下一路有微短,负载太大

网友:
找张LG废屏对一下

网友:
后级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限流电阻,查后级

网友:
后面肯定有短路

网友:
暗屏的话,应该是背光出问题,变白屏了,就说明背光问题解决了。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吧。

网友:
不行就放里一个小的升压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上标的是va2 我猜想是不是应该有个va1 你看下啥
这个推断很不错啊

网友:
这样看真看不出来,可以拿个相同品牌的屏参考下

网友:
明确的告诉楼主,这是个二极管,具体工作原理,自己跑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