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ae122tx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使用大短简单维修。

楼主(2016-11-21):
型号:HP 15-ae122tx 板号: LA-C503P ,客户送机时提示电池可正常使用,无法充电,报价后留机,拆开拔了电池,适插电可正常使用,插入电池就直接大短。取出主板才发现LA10直接烧黑,断开,简单清洗后都漏铜了,机器比较新,没图和点位,表笔测LA10一端直接对地短,限流烧机摸到一电容发烫,更换后补上那烧黑的电感,充电OK..

网友A:
修过类似的,但问题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过类似的,但问题不同

联想的Y460  ? 类似问题确实修到不少。。

网友:
猜想这 LA10是充电输出电感吧!

网友:
充电芯片供电的部分烧的呗

网友:
进水的 还好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Y460  ? 类似问题确实修到不少。。

Y470这种大短多点。

网友:
板子烧黑了     有时很好修

网友:
你这个还好没有烧到板成  我有一台主板都烧一个洞

网友:
看到标题 先想到是不是隔离关管不受控了

网友:
修到过一台华硕的机器也是类似的问题 是电感的一端接触不良

网友:
好在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建议芯片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