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A7000安全模式无法退出,无法刷机

楼主(2016-11-21):
三星A7000开机安全模式,重启无法退出,刷机提示有bootloader锁,下载crom service 后因为是安全模式所以无法打开无法解锁,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求解啊。。。为什么没人呢

网友:
还有就是现在音量下键是失灵的

网友:
电池拿下来  放一段时间再开看看

网友A:
要解BL锁需要借助第三方软件才行。只有购买平台才提供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解BL锁需要借助第三方软件才行。只有购买平台才提供内容。

购买平台后安全模式下也可以解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购买平台后安全模式下也可以解锁?

嗯,应该可以QU某宝看一下有平台可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购买平台后安全模式下也可以解锁?

星海神器,一线通这些刷机平台有提供。星海的比较专业。我在实地上课老师也推荐星海神器这个。你自己看着选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应该可以QU某宝看一下有平台可以买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D:
路过  学习           好了没有     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路过  学习           好了没有     什么情况

路过就不要写出来,论坛是禁止的,已经请改正!

网友(2016-12-21):
引用 网友A:
路过就不要写出来,论坛是禁止的,已经请改正!

用平台刷机,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