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指纹不能用、漏电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21):
iPhone6指纹不能用、漏电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指纹不能用、漏电

图1 iPhone6指纹不能用、漏电维修

  【维修过程】:

  主机是拆开的,在显微镜下看到碰掉2个小元件。如图:

图2 iPhone6指纹不能用、漏电维修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找个料板同位置的电阻装上,开机测试指纹OK,客户原屏不带前置摄像头。开机测试功能都正常,开机会发热,测试一会儿后漏电,一小时漏百分之十的电。给客户沟通,说板子有问题客户同意维修。

  开始修板,接可调电源灭屏后还有200MA的电流,把各个小供电对地阻值测试都正常。如图:

图3 iPhone6指纹不能用、漏电维修

  拆掉USB口还是漏电,但是功能都正常。只能先接可调电源测试,测试大概5分钟左右,电流变大,成750MA左右。抓紧断电,断电后测量各个供电发现上层1.2V供电短路。如图:

图4 iPhone6指纹不能用、漏电维修

  通过点位图查所连芯片电容,最后发现是电容C1216短路引起的,换掉后故障解决。

  实物图:

图5 iPhone6指纹不能用、漏电维修

  测试图:

图6 iPhone6指纹不能用、漏电维修

图7 iPhone6指纹不能用、漏电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post_deleted

网友:
手机修得很厉害哦

网友A:
这么小的元件手工焊接太困难了.高人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B:
牛b技术,啥都要用显微镜了

网友:
在电流变大的时候  不断电   测量电压也可以找出来吧  这个电压肯定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元件手工焊接太困难了.高人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没有捷径可以走只能多加练习

网友:
又是一招比较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
技术牛啊。这个也是不好修的故障

网友:
第三张图看不清楚

网友:
简单粗暴快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b技术,啥都要用显微镜了

显微镜看得比较清晰。

网友:
拆掉USB接口还是漏电?这句话没有懂

网友:
还有就是上层1.2V供电短路这个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
我们修电脑都用放大镜,你修手机用显微镜,厉害了

网友:
666。厉害,,,找到问题才是难,,

网友:
待机漏电应该PMU负载短路,直接在主供电路上烧机就可以了吧?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C:
那个电容应该不用在装一个上去吧
バ幸福De右岸
工程师已经把电容撞上去了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容应该不用在装一个上去吧
工程师已经把电容撞上去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