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华硕一体机不认盘

楼主(2016-11-21):
华硕一体机进不了系统,客户说有资料在里面,报价开搞,其实我对恢复数据不懂,拆机把硬盘拆出来,把电路板拆下来,电路板,电机供电有痒化,擦擦就好,

网友:
这钱赚的666

网友:
送钱给你的吧

网友A:
硬盘的这种问题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这种问题不多见!

嗯,基本遇不到,固件坏的倒挺多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这么容易捡钱的维修呢

网友:
我也只是弄弄换换电路板,换个ROM行就行不行就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