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MX514P投影仪电源

楼主(2016-11-21):
客户说机子毛烟,拆机后发现一个电源IC炸了,求好心人有修过或手头上有这个IC型号的,请告知一下,
机子型号:明基MX514P

网友A:
只能根据功能猜了,或者改电源了

网友B:
看看我的改造成功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94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根据功能猜了,或者改电源了

这个 估计不好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改造成功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9443-1-1.html

高手都来了

网友:
高手都来了

这个监控显示器改造非常成功。到现在24小时工作已经3年了。前段时间去朋友公司还在使用。

网友C:
楼主在机器内能找到崩掉的另一半吗?找到就知道型号了,实在不行就改装吧。

网友:
或者跑线路看看走线来判断

网友:
估计这个是找不到电源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机器内能找到崩掉的另一半吗?找到就知道型号了,实在不行就改装吧。

没有找到正面碎片

网友D:
TOP258PN一定换全新原装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P258PN一定换全新原装的哟

是明基MX514P电源板原装IC型号吗

网友:
258没错,看到没有,有一个脚是空的,那个就是258

网友:
楼主这个修好没有,我这边也有个类似的故障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