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300

楼主(2016-11-21):
今天 接到一台LENOVO B300的一体机,开机进BIOS就出现显示不全的状态,即屏幕右边及下面显示超出了宽度,进系统及PE状态下都是这样,重装系统,打官网驱动都没有用,始终不能把整屏显示完整,跟系统及驱动无关。。。。。。。请教一下,哪位大侠见识过这种情况,能否告之一二,谢谢,这跟分辩率没有关系。

网友:
BIOS中,有没有选项,,,,,

网友:
先放个电   刷BIOS   热热显卡看看吧

网友:
显卡毛病吧,大多是的。

网友:
可以刷个驱动板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