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Plus (通病)触摸IC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21):
iPhone 6 Plus (通病)触摸IC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触摸失灵,无法正常使用。

  维修过程:

  接一台iPhone 6Plus,触摸失灵,无法正常使用。开机后故障跟客户描述的一致,准备拆机。

iPhone 6 Plus 触摸IC故障 图1

iPhone 6 Plus 触摸IC故障 图2

  拆出主板,启动维修模式。

iPhone 6 Plus 触摸IC故障 图3

  拆除触摸芯片后,对它的M1脚进行补点。

iPhone 6 Plus 触摸IC故障 图4

  焊点位置涂好绿油后,进行紫外线固化。

iPhone 6 Plus 触摸IC故障 图5

  与芯片接触的末端绕圈,使芯片和主板可靠连接

iPhone 6 Plus 触摸IC故障 图6

  更换全新触摸IC。

iPhone 6 Plus 触摸IC故障 图7

  通电测试开机正常后,贴好屏蔽纸。

iPhone 6 Plus 触摸IC故障 图8

  装入后壳中,拧好整机螺丝,测试无灰条出现,维修结束。

iPhone 6 Plus 触摸IC故障 图9

  故障解析:

  此类故障高发于UMT主板,此类主板稳定性相对于其它工厂的主板较差,在受外力的情况下,主板损坏率较高。故障原因是由于A8处理器(CPU)E3脚位到触摸IC(U2402)M1脚位之间断路(外力造成板层断线),造成触摸IC到SoC同步信号缺失,从而导致触摸失效。

网友:
楼主修手机的功力不得了 佩服佩服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故障,有时能触,有时不能触

网友:
重点补线,引脚处打圈

网友A:
这放大镜 真清晰

网友:
楼主不容易   掉点飞线   还是要有耐心,要不然就得重来

网友B:
这什么放大镜啊  好清晰啊

网友:
以经是通病了   不过还没有贴子 像楼主这样说明是为什么的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放大镜 真清晰

这应该是显微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放大镜啊  好清晰啊

为什么 不想它是显微镜呢

网友:
虽然是通病,但是补线是个技术活,也是亮点

网友:
不错,飞线飞得好啊

网友:
UMT就是垃圾

网友:
楼主这补线技术功底佩服。

网友:
UMT的板子 6的触摸通病  之前听到别人说过 帖子写的很具体加分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楼主手工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放大镜啊  好清晰啊

这个是显微镜,不是放大镜。

网友:
UMT板子质量确实很差。

网友:
6P摔的机子容易触摸跳屏

网友:
补线的技术不错,我最讨厌补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