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烧坏啦 怎么办

楼主(2016-11-21):
高手看看 这个怎么接  是怎么烧坏的

网友A:
查找链接点 飞线  然后保证没短路上电

网友B:
可以飞线 但是要处理干净哦

网友C:
烧这个地方说明灯管有问老化或者虚焊电流过大 最好线测试下灯管在飞线下就可以啦、

网友:
没短路就直连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这个地方说明灯管有问老化或者虚焊电流过大 最好线测试下灯管在飞线下就可以啦、

       十分感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线 但是要处理干净哦

      恩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找链接点 飞线  然后保证没短路上电

    恩    好的   谢谢

网友:
飞线了,不过要把烧焦的地方清理干净

网友:
割掉烧糊的地方直接 飞线 就行!!

网友:
刮开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
把这挖掉,处理干净,再飞个线,,,

网友:
飞线时,一定要注意绝缘线材,另外焊点要圆润。

网友:
两头绝缘漆刮开 线一连就好啦

网友D:
处理一下,飞个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理一下,飞个线就行了

故障根源是灯管坏,高压顺着高压线放电造成。

网友:
线接起来看 估计是灯管打火烧坏的

网友:
遇到过分线没用关键是灯光打火了!最后我改成LED了

网友:
把碳化的刮完再飞线。

网友:
烧这个地方说明灯管有问老化或者虚焊电流过大

网友:
可以直接连起来,但是得话还要看下为何烧坏,可能灯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