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哪位大师修过这个高压板?跪求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6-11-21):
联想启天8150一体机。高压板输入是12V,输出也是12V,这高压板我没修过,求大师们指点!详细看图:

网友:
换板吧,正常应该比12V高

网友:
升压部分没有工作,最简单的看看芯片供电到位没有,开启到位没有。

网友:
这块是升压板 其实很好修 实在搞不定就换板吧 通用的改下原装的板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升压芯片没工作,看看芯片的工作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直接更换 这个修的都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
现在联想好多高压板用用就坏的

网友:
供电开启这些条件都正常的话就直接换,不是很贵。

网友:
这是LED升压板,测下开启有没有?

网友:
换通用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
看你的图是LED的升压板,它要工作,就得查供电,开启,这是必有信号,没有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
肯定没有开启信号!升压没有工作

网友:
没有升压。这是升压板。工作时会把12V升压。待机不工作就是一直12V.

网友:
换板吧   通病

网友:
直接换过通用的好了,快速已稳定

网友:
楼主:条件正常的话,就先全板补焊下,不行再考虑换板,因为以前补焊好过两块类似高压板。

网友:
这个是led 的高压。,和一般的不一样啊

网友:
直接换板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没有升压吧 应该

网友:
换个通用的吧  还省事

网友:
今天下午刚改了一个LED的升压条,不好修就直接改吧

网友:
12没有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