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90U 开机卡LOGO已解决

楼主(2016-11-21):
今天收到银色联想V490u的本子。故障是开机卡LOGO不动,拔下硬盘一样卡LOGO。当时就想想,是不是和IBM   SL400一样,小短导致的。直接拆了,检查发现正常。换盘测试,能GHOST系统,放电后安装了,等安装完又卡。。。。。然后刷BIOS。。。这机器有三个BIOS。 经过多次刷,终于搞定。。先说明是刷电容边那个U23  才搞定。这主板集成CPU 。
放上BIOS   大家可以少走弯路 V490U

网友:
南桥的 bios

网友:
这是BIOS是做什么用的 怎么这机器搞三个BIOS 搞不懂

网友:
怎么会有3个bios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是不是USB PCI什么的有问题了

网友:
很有耐心哦, 一般刷几次不行 就考虑别的了

网友:
      这个资料好像比较少 多谢楼主贡献

网友:
要多次刷?不懂了

网友:
给力 下次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三BIOS,应该是桥一个,EC两

网友:
3个bios很少见的、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这机器修过几台了  bios新机器都爱坏

网友:
先收藏了  需要再来下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3.0的bios吧。

网友:
怎么会有三个BIOS的?

网友:
这个是桥的BIOS?

网友:
我考,是不是一个主板BIOS,一个EC的BIOS,你刷的是不是ME的BIOS  可按理说MEBIOS应该是和主板在一起的啊,这板子没有显卡肯定没有显卡BIOS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啊   厉害

网友:
卡logo应该大多数时候都先考虑bios吧

网友:
应该是刷桥BIOS好的

网友:
3个bios芯片,都不知道先刷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