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笔记本 有线无线均无法上网 案例

楼主(2016-11-21):
一台联想E40电脑,客户因无法上网拿来维修。仔细询问客户,该机器有线和无线均无法上网,并且USB网卡也一样。
开始怀疑系统问题,拿测试硬盘装系统,打官网驱动,但是结果一样。
设备管理里面检查网卡驱动:正常
检查设备运行状态:正常
接网线,网口橙灯长亮,绿灯闪烁,但是获取不到IP地址;
拔掉网线,无线网卡显示

分析故障现象,有线网卡、无线网卡、USB网卡均不能上网,如果是网卡坏,那么三个网卡同时坏的几率非常小。但是为了准确,打算换无线网卡试试,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无线网卡,就省去了这一步。
查架构图

再查电路图

无线网卡、有线网卡、USB网卡等,他们的信号最终是由桥来管理,同时不能上网,所以我没有去测网卡工作条件,直接怀疑桥问题,换桥,

换好后故障解决,有线无线均能上网。

网友:
我还修到过网卡和独立显卡同时不认得呢 ?

网友:
此案例确实经典,学习了

网友:
是的,三个网卡USB都不能用,果断换桥是对的。

网友:
黑胶不好换啊。

网友:
换桥就头疼,大手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报风险

网友:
这种问题的话还是少见,一般无线网卡不能用 F2进BIOS 恢复设置就好了

网友:
都正常却不能上网,我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一台无线和有线都 不行。,用USB网卡可用,果断软来,同客户一沟通,他也想换个系统了,重装系统好了。

网友:
三个同时有问题  果断换桥

网友:
一般遇到换桥的机子我都是考虑换板,现在买来的桥质量都不好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e40都是弄显卡

网友:
太厉害了哦了啊

网友:
这个桥也是太神奇了

网友:
一个问题难,三个都不行就是三个共同的地方

网友:
一般全部都不可以用都是桥问题

网友:
USB网卡也不行,是USB都不行吗,鼠标什么的都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