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579VM

楼主(2016-11-21):
AOC I2579VM上电显示正常,十几分钟后黑屏,电源灯亮,开关也不能关,但拔掉电源再插上,显示有正常,是不是要刷一下程序
掉电
黑屏

网友:
不能关机,说明MCU主控这工作不正常,包括电压、晶振、程序等,,

网友:
刷一下程序看看 不行换滤波电容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压查查。。。

网友:
重点排查一下驱动板按键等。

网友:
这机器很新吧 送去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