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神帮帮忙小弟需要宏基 ZQAB

楼主(2016-11-21):
故障是无待机电压  怀疑是这个三极管坏了但是不知道沟道啊

网友:
好。。。。。。。。。。

我就不洗碗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然后呢?  就一个好字啊?

网友A:
直连就行了,2级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连就行了,2级管

弄了啊    涛声依旧啊   还是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这是二极管      前段时间遇到一台拆机直连  OK了

网友C:
搞个图纸看电压啊。。。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图纸看电压啊。。。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就是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了啊    涛声依旧啊   还是没有待机电压

你看公共点正常吗

网友B:
就是不正常  适配器接口都是0伏  又没有哪里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正常  适配器接口都是0伏  又没有哪里发烫

适配器接口都是0V?那你直接接19V到那里啊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接19V进来的电压,两端都没有电压么?电源头坏了么?。。。。。

网友:
直接拉过去不行吗

网友:
楼主威武慢慢修

网友:
这是一个双二极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N沟道 的

网友:
一共就两个沟道,都换了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看谁也不知道沟道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二极管还是三个脚隔离管啊

网友:
直接连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没过吧。

网友:
看型号上百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