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楼主(2016-11-21):
待机无3V 5V 待机芯片发烫 求解决

网友:
查下3 5V线性  电感 后级阻值

网友:
看下是否是3V  5V有短路

网友:
先拆下 待机芯片的线性输出有无短路

网友:
检查 LDO ,PWM 是不是短路了,还是芯片 击穿了,,,

网友:
检查LDO PWM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
直接换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先查查待机芯片的线性 开启,还有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