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1S装集显或者独显,进系统都黑屏,不装显卡驱动正常

楼主(2016-11-21):
HP 4431S装集显或者独显,进系统都黑屏,不装显卡驱动正常,如果你做了显卡,换了CPU还不行,换个内存应该就好了。昨天才遇到的。

网友:
一般维修不是先换内存么??

网友:
刚开始没有更换内存条?

网友:
这种肯定要先换简单的。。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驱动和内存没有关系吧

网友:
有集显的,先换一下内存对劲。

网友:
修不来 直接换板 好啦

网友:
试过内存和ssd冲突,换过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