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1007TX 板号:QAU30 LA-8661P 不开机

楼主(2016-11-21):
接可调电源,待机0.001A,直觉告诉我可能是保护隔离打开了,拆出主板测公共点电压是19V正常,那就是待机电压没有,找到待机芯片PU301,如图: 供电正常,线性电压正常,无短路现象,PIN1和PIN6开启信号没有,ENTRIP2和ENTRIP1可由芯片自身产生,测试无短路,追查来到下图: 正常情况下PQ305的PIN2和PIN5是0v,实测5v。其实把PQ306拆了也是可以的。但是以防出现不良现象,还是继续修吧,如要PQ305的PIN2和PIN5为低的话,就要PQ306导通,而到同条件 就是PQ306的PIN2为高,实测为0.6v,经计算分压后的电压 在5v左右,实测PR317一段有19v一端0.6v,PR317电阻阻值测的事1.6M果断换掉,再次通电就OK了。

网友:
这个查得仔细,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修的好彻底      哈哈    要我直接吧PQ36直接干掉了

网友:
不急的话 可以追查来源

网友:
修的不拖泥带水    不错

网友:
有图有真相还好修

网友:
可以啊,比较仔细啊

网友:
一针见血,时序掌握清楚。

网友:
恩 不错  值得学习  楼主大赞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

网友:
可以啊,比较仔细

网友:
楼主不错,我想问下拆了PQ306的话,这个3、5VPWM电压将不受控制,通电就产生,除待机略高一点,还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网友:
这个电阻是通病吗?

网友:
高手都是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