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短路通病

楼主(2016-11-21):
短路位置一般是屏线接口旁边的小电容

网友:
短路不止一处,还有其他地方

网友:
确实是常见位置的原件短路

如此通病可以不用发  或者加个权限

网友:
老通病了,小伙子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楼主

网友:
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

网友:
有修到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