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cm不认硬盘

楼主(2016-11-21):
这个主板原先不显示,刷bios后好了,bios中 pe中可以找到硬盘,ghost系统后显示找不到硬盘  ,都换试了,是bios刷的不对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技术问题   BIOS 里有  硬盘 主板正常

网友:
可能BOSS不对,还是刷老点版本

网友A:
BIOS和PE都有...你还是先去学习维护把  修复引导去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和PE都有...你还是先去学习维护把  修复引导去把

这个小问题怎么会想不到呢

网友:
解决了,还是重刷的bios  刷海尔的不行,刷的清华同方的

网友:
进最新的WIN8PE  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