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报警八声 好像是通病。。。有人解决吗?

楼主(2016-11-21):
G480 LG4858 MB
11252-1
版号的 BIOS和显卡都干了还是不行!!
显卡
通病

网友:
8声报警,确定不是DELL的??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11-21):
没有听说过联想G480报警八声的通病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灰屏没显示吗

网友:
我没遇到G480有八声响的

网友:
只听说戴尔的,没见过联想的报警。

网友:
我也只见过dell报警8声的

网友:
没见过G480报警、、

网友:
联想也会报警8声? 没碰到过

网友:
修好了吗 这个机器双显卡 干南桥也别干显卡啊

网友:
修好了没?我这个机器也是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总体还是好修的

网友:
联想的本子很少报警吧,你是不是弄成DELL了

网友:
外接显示不

网友:
0.8不跑马 你说显示吗?

网友:
修好了没 楼主, 这个机器就是 容易报8声 !解决了没有呢, 楼主, 给个提示呗

网友:
你确定不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2017-01-01):
DELL的有见过没好的

网友:
谁修好了说一下,没遇到过,长长见识也好

网友:
联想G480。确实报警啊,先一声报警,后面是三声,三声报警。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我的情况一样 电流0.9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今天碰到了联想开机8声报警,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不多,没有遇到过8声响的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BIOS刷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