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0触发动作小搞了半天居然这样好了,分享给大家,以后别走弯路!

楼主(2016-11-21):
此次维修走了弯路,而且修复它并无什么技术含量,所以不求大家能加分,纯属分享。机器型号:联想C320故障现象:触发动作小
维修过程:
       拆机裸板通电待机001 无3.3V和5V,按开关002 有3.3V和5V.几秒后回到001,3.3V和5V随着消失。一看这情况,几个月前修过一台型号和现象都一样,那台是不出二级电压,原因是15V_AUX没有 这台实测已有15V_AUX,打开图纸 仍然是二级电压不出,但15_AUX已出,看来是别的问题了。PQ51PIN4无电压,追查S3_OND 15V_AUX满足,但PQ73PIN2=9V,这里不对。测S3_ON=0V,应该为3.3V 那么要查S3_ON 来至EC的93脚,无断线,也不能直接冒然的干EC,那还是看看时序,按时序来, 既然是S3_ON没有,那么就从这里往回查。 SLP_S3#=0V, SLP_S4#=0V,貌似是问题所在,先不管,再往前面看EC_PWRBTN_OUT# 触发后EC_PWRBTN_OUT#=3.3V正常,那么问题肯定在SLP_S4#了。 断开R507后, EC这边一端有3.3V ,而桥那边无电压。那么是南桥有问题吗?加热南桥无果,断开有电压,合上无电压,难道说南桥有短路拉低了吗?打阻值无明显短路迹象。那么难道说要换桥?又或许是有静电微短,那简单点放个电试试 ,还就对了,电流上到0.3掉电重启上电到2点几,应该正常了,拼起来顺利亮机。当时拼起来忘记拍照了。上两张裸板照。
总结:现在一些电脑问题稀奇古怪的,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一般不触发放个电试试,这有触发了也可以放个电试试还是第一次见,走了不少弯路,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先给它放个电,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分享出来让大家引以为界,以免以后走弯路。

网友A:
马丹,这可不简单,我已经晕了, 和大家说一件奇葩的事 昨天下午一张显卡风扇不转,测电压和开启有了,但不转。 单独外接12V和5V都可以转,但是,我只接风扇的供电和GND上电依然不转,后来把风扇供电线断开,等上电后再短接就可以了 我草了  后来直接接到显卡6PIN接口上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判断准确,避免了乱动桥的毛病。

网友B:
一台dell的不触发,折腾半天,最后发现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C:
维修肯定啊 先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dell的不触发,折腾半天,最后发现cmos电池没电了。

不触发可以想像RTC方面的问题,但是触发动作小一般不会往那方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肯定啊 先从简单的入手

这种故障现象一般缺信号或是短路,RTC方面反正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
避免了乱动桥的毛病

网友D:
其实这个楼主走了很多弯路,一般看到这种一般EC都有动作,是桥没工作起来,可能是桥本身也可能是桥条件,一般就是
RTCRST# SRTCRST#  32.768.等

网友:
手气好的不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楼主走了很多弯路,一般看到这种一般EC都有动作,是桥没工作起来,可能是桥本身也可能是桥条件,一 ...

我也知道走了弯路,但只有这个级别,只能一步一步查,还要向你们学习,多谢版主大神指教,谢谢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楼主走了很多弯路,一般看到这种一般EC都有动作,是桥没工作起来,可能是桥本身也可能是桥条件,一 ...

但是我上次修的这个型号的一样的现象,也是触发002,不出二级电压,它是没有15V-AUX,老师觉得这是一个例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丹,这可不简单,我已经晕了, 和大家说一件奇葩的事 昨天下午一张显卡风扇不转,测电压和开启有了,但不 ...

直接接主板  供电就   我每次都这样处理  难得去弄显卡  前提是 显卡还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dell的不触发,折腾半天,最后发现cmos电池没电了。

电池很容易忽略   不触发 也有可能是 BIOS  问题也会导致  先把这些搞啦  在去查条件 哪有会更快点   个人观点   有其他想法的同行可以共同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知道走了弯路,但只有这个级别,只能一步一步查,还要向你们学习,多谢版主大神指教,谢谢加分

下次的话就这样查,可以省很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上次修的这个型号的一样的现象,也是触发002,不出二级电压,它是没有15V-AUX,老师觉得这是一个例 ...

那个如果你知道时序的话就知道 了。按下开关EC条件正常的话就会发出SUS_ON,开启SUS电压,而SUS电压的导通是由15V导通的,还是表示EC已经动作了。

网友:
这情况多了去

网友:
二级电压是什么信号的电压

网友F:
太长了  不能 省点吗

网友:
所以才说 有时候经验害死人

网友:
有好多看的我都不懂5555555555

网友:
楼主威武,修机很细心

网友G:
今天我修的一个台机板子,开始死活不跑码,各处都正常,最后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查了半天结果放下电就好了,但是这个经验很宝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长了  不能 省点吗

所以叫过程啊,要是直接发结果就一句话!如果就一句话那岂不又成水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我修的一个台机板子,开始死活不跑码,各处都正常,最后放下电就好了。

有时候根据现象根本考虑不到那方面去!最后没折了,瞎乱搞搞还就搞出来了,而且很简单!早知道就简单了

网友H:
这个主板的显卡容易出问题。AMD的多是虚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板的显卡容易出问题。AMD的多是虚焊。

联想机尾号是5的是AMD的320是Intel的,我只修过两天,都是二级电压不出,但原因又不是一样

网友:
虽然是走了弯路,但是方向还是对的,有些维修师傅麻痹的几大招,不行就撇板子。

网友:
哈哈哈 真的走了弯路了 不过你这个分享给了我很大的提醒

网友:
有的机放电好了,第二天又开不了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机尾号是5的是AMD的320是Intel的,我只修过两天,都是二级电压不出,但原因又不是一样

楼主,显卡是AMD的。

网友:
按时序来查,不错。

网友(2017-07-31):
感觉不对啊,电池检测应该是EC的,怎么会跟桥有关系的呢?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