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板号LA-4103P电源指示灯不亮的维修

楼主(2016-11-21):
昨天修到一台CQ40,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有0.015的待机但按开关不触发。 马上拆机打阻值,由于我太菜了测到一个电感只有12的阻值,二话不说把电感给撬了 测前级已经变成124了 后继还是只有12,信心满满的打开图纸查整了老半天才发现这TM是给显卡供电的。。。。今天早上看了这位老兄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93532-1-1.html然后去测量了一下电源线接口发现第五脚只有0.9V的电压,从图纸上看正常应该是3.3V的电压,照着帖子的方法把电压调低到17V指示灯就好了,可以开机,(论坛上没有LA-4103P的图纸,所以就不要浪费积分了),我这快板子也是一样,10K的电阻不正常换掉就好了

网友:
同为初学者   顶起

网友A:
蛤蛤 版主就是大方 谢谢啊

网友:
老兄,加两分意思一下呗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蛤蛤 版主就是大方 谢谢啊

应该的 必须鼓励发帖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 啊..膜拜

网友:
学习,我也遇到一块,不过是不显示

网友B:
HP CQ40主板都不稳定,我修了几台都返修,时开时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CQ40主板都不稳定,我修了几台都返修,时开时不开机的

哈哈,我这个是处女板

网友:
修不来 直接换板 好啦

网友:
那个10K的 电阻呀 !我的问题也和你一样的

网友C:
老兄啊  不要让那个灯把你给忽悠了   主要是2脚    实测0.9v       5脚实测2.5v

网友:
一般桥修到的多

网友:
HP的机器电源头中间针检测出问题的还比较多的!仔细查图纸一般都不是太难修!

网友:
学得不错啊,谢谢分享啊!

网友:
393 3脚电压(1.33V)本就应该高于2脚(1.24VREF)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兄啊  不要让那个灯把你给忽悠了   主要是2脚    实测0.9v       5脚实测2.5v

二脚才是检测灯吗?

网友:
这图纸 会没有?  大哥别开玩笑

网友D:
5脚应该不会影响触发吧?2脚的中间针会影响,中间针电压不对电源头的那个灯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5脚应该不会影响触发吧?2脚的中间针会影响,中间针电压不对电源头的那个灯不会亮

这样啊, 那应该是我搞错了

网友:
这种问题 还不好解决  不定时掉电的才叫一个难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脚才是检测灯吗?

二脚是ec检测适配器是不是原装的  那个灯只是反映出 有没有检测到   先要修2脚  5脚自然就亮灯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厉害 还有这么一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脚是ec检测适配器是不是原装的  那个灯只是反映出 有没有检测到   先要修2脚  5脚自然就亮灯了

原来是这样啊, 请问2脚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E:
同为初学者   顶起 加分

网友:
写的太精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为初学者   顶起 加分

哈哈  谢谢啊 请问那知道2脚的电压正常是多少吗?

网友:
没错 我就是那个加1分的 我叫小小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 请问2脚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呢?

2脚电压1.7v  分压电阻的电压是 0.87-0.9v之间

网友:
非常快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脚电压1.7v  分压电阻的电压是 0.87-0.9v之间

噢 谢谢你啊

网友:
小白学习经验

网友:
支持一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网友(2016-12-22):
看来 是 通病啊

网友:
CQ40  AMD的好多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