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康A7GM-S图纸

楼主(2016-11-21):
今天接了张富士康主板A7GM-S,没内存电压,求一份这板的电路图,谁有的??望哪位上传一份,先谢谢!!

网友A:
没内存电压   还要图啊  芯片1 5 7  查一下  正常 就换芯片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内存电压   还要图啊  芯片1 5 7  查一下  正常 就换芯片呐

找到了  上传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203-1-1.html  ,   是用一个富士康专用的芯片的叫 TIGER ONE  G815HAB 的芯片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