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掉电

楼主(2016-11-21):
rt 开机1.3 左右掉电。  快要显示就掉电。  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  找个bios,刷下

网友A:
刷好了还是求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好了还是求个BIOS

刷上好了 还求BIOS?
求bios 按版号论坛搜索下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刷了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刷了没好。

网友:
不是 BIOS 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求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