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lex3-1580 屏闪

楼主(2016-11-21):
联想 Flex3-1580 单用电源,电池都正常,一起用屏就一闪一闪的,忽明忽暗,我看也不认电池,有修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等回信,有修过的不吝指点。

网友:
应该还是充放电有问题,感觉像有点隔离有问题,过隔离就亮,然后保护就用电池就稍微暗一点

网友:
先换电池看看啊  感觉像板子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先修到能正常认到电池

网友:
先换一个液晶屏试试啊,可以用普通的液晶屏去做测试,

网友:
没修过,个人感觉问题可能在电池隔离和充电芯片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手上有台HP的还没解决。

网友:
你把BIOS 读出来了

网友:
最好换个屏试试。。。。在看主板 。。。。

网友:
电源,电池都换过,BQ24870也换过,还是一样,